HP笔记本 不触发

楼主(2019-03-17):
板号是  DAOG7BMB6D0   8代单CPU 待机有3.3和5v  不触发   求助  谁有8代单CPU时序
能发一份不    8代好像  还有一个1V  左右的CPU  待机  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  求正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除了3V 5V待机电压外,还有一个1v待机电压。

网友:
没有找到  1V  的待机    另外  电源头的小灯 也没亮   新机器  没图 不好修

网友A:
电源头指示灯不亮啊,这故障有遇到过,换EC即可。这个EC可能要剪板的才可以哦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按开关电流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头指示灯不亮啊,这故障有遇到过,换EC即可。这个EC可能要剪板的才可以哦

我把EC  加焊了  一遍好了  试了一天没问题

网友:
问题出在EC上了

网友:
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按下后有没有高低高电平?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有台6代CPU 戴尔的同样故障 待机条件都有,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   不好修!!!!!!!!!!!!!!!!!!!!

网友:
真的不好修,是ec虚焊造成的那。

网友:
HP要用原装的充电器试试,8代的很少见

网友:
这主板  CPU BIOS 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像EC这种针虚焊的情况不是很少么。。

网友:
一般不触发的,线刷bios ,不行就加焊EC,我一般都是这样干。

网友(2019-04-19):
这么辛苦!现在维修电脑的饭不好吃哦!

网友:
没有图纸就是不好修   我记得有待机1v的 就在cpu附近

网友(2019-07-15):
是要有1.05V待机,对的

网友:
没图纸的笔记本,花的时间太多了~各种跑跑跑

网友:
我自己手上有几千张图张,都要在网上东找西找

网友:
我找找看应该有~我邦你看看需要我就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