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1NC进水

楼主(2019-03-17):
   笔记本拿来的时候不能开机,插上待机也没有。上面EC的位置进过水 拆开的时候都发霉了,清洗了一下,有待机,但不能触发,这笔记本是华硕的,淘宝 论坛都找不到点位图,连EC的资料都没有。这EC自带测序,怀疑是EC测序坏了。哪位大佬能给小弟指点一下,要不要换EC啊,换不好50大洋就没了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进水的地方  好好用放大镜看看,确定没断线没损坏的地方。虽然没图纸没点位,可以查芯片的PDF 查看引脚定义看EC的基本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进水的地方  好好用放大镜看看,确定没断线没损坏的地方。虽然没图纸没点位,可以查芯片的PDF  ...

EC没资料 淘宝上也找过。难受

网友C:
进水的机器 主要看看氧化的地方 有没腐蚀,有了先解决那里就好修了

网友:
进水机子,一般都很好修的,要细心点。

网友D:
KB902的EC还真是第一次见呢,难道是KB9012的马甲?你可以用KB9012的方法读取试试看,说不定可以呢。

网友E:
楼主技术很牛逼,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机器 主要看看氧化的地方 有没腐蚀,有了先解决那里就好修了

EC脚位腐蚀 腐蚀那只脚链接到K72那个三角的东西,没有断线 那个应该是个N沟的厂管。或者就是三极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D:
KB902的EC还真是第一次见呢,难道是KB9012的马甲?你可以用KB9012的方法读取试试看,说不定可以呢。

你是说刷个EC测序吗? 这EC BIOS网上没有卖。。。。论坛更是只有主BIOS

网友:
同问,我手里一台进水机,电池已经已经报废,开机后3v5v电压不稳定,会掉电,掉到2v左右,所有供电都不稳定,但是都有,进水面积比较大,求问该怎么查

网友:
我手上有2台都是准备放生的  没图没办法

网友:
果断换ec啊.不换永远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很牛逼,希望以后多多发帖学习学习

你是机器人?,回贴还要跟人家学习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没资料 淘宝上也找过。难受

不是难受,是你的水平没达到修华硕这板子的要求所以才难受,华硕的机子进EC坏的非常少,哪怕是整个EC全是水发霉我修到好多,也不用换EC。你连怎么入手去修不知道哦!

网友:
问题搞定了 谢谢各位了。EC问题 。进水的地方总共有五个零件,EC,K72,其余的都是电阻。电阻没有无穷大,都有阻止。先不管,考虑K72 发现控制级链接到EC 也没断线。就果断换了一个EC, 自带程序的,运气好。换上去就亮机了

网友:
仔细逐步检查一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