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3050 板号CIH81M 触发秒掉电问题秒杀

楼主(2019-03-17):
联想H3050 板号CIH81M 触发秒掉电问题不出CPU供电秒杀顺带图纸给大家分享废话不多说拆掉QN20解决
觉得对你有帮助的麻烦各位帮忙加点分谢谢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A:
如果能加上一段讲解就好了。这样对我们这些小白都看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B:
什么原因引起的,拆掉这个三极管就好 了,详细点呗

网友C:
是控制开启信号,强制开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控制开启信号,强制开启的吧。

是的 :) :) :) :) :) :) :) :)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控制开启信号,强制开启的吧。

发帖不容易啊麻烦动动你发财的手帮我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引起的,拆掉这个三极管就好 了,详细点呗

开启信号被拉低了 麻烦帮忙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加上一段讲解就好了。这样对我们这些小白都看不懂什么原理。

图纸我都发上来了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开启信号,拆了是让开启直接出

网友D:
通病的话就好了,以后遇见,直接干,哈哈

网友:
分享了图纸,好人好事,好人好报,值得加分,呵呵!

网友E: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给别人秒杀的可能。这就是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的话就好了,以后遇见,直接干,哈哈

要是有这么多通病那拿我们做维修的来干嘛  ,修机没有捷径,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给别人秒杀的可能。这就是奉献。

这是我发了这么多贴,收到的最暖心的话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发了这么多贴,收到的最暖心的话了谢谢

真事。这种故障,自己摸索的话,不知道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就算是单从帖子看,好像就是几句话的事,但是这几句话的总结,却是用了作者的多少时间来完成的?所有的这些分享出来——给别人秒杀的机会——给别人节省了时间。

网友:
可以的                                     多谢分享        ·

网友G:
拆了一个不行的话,就拆旁边一个,我试了一下,成功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图纸。好东西。也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有图纸,修供电还是机会比较大的

网友(2019-04-18):
拆掉QN20解决,要下载图纸才行看得清,最好在上图用箭头指示一下位置。

网友:
这是坏了一大片呀
这是坏了一大片呀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个人觉得,在有备件的情况下,还是换上比较好吧!

网友(2019-05-20):
这里要拆也是拆qn16吧  看不懂你

网友:
我拆了QN20也不好

网友:
谢谢图纸,下次再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了一个不行的话,就拆旁边一个,我试了一下,成功了

拆了QN20,QN21就不需了拆了啊

网友:
你拆QN20确定有用吗???cpu VR EN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2019-07-15):
我这主板是QN24坏了,拉低了EN电压,正常是3.3V 被拉到了0.25V 导致触发掉电,不重复,不加CPU不掉电

网友:
表示图纸中显示是拆QN16

网友:
真的好人,省了我好多功夫去查。

网友:
这个估计又是通病

网友(2019-09-12):
不错 我的一开始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看到大神发的 照做拆掉QN20就解决问题 楼主牛逼

网友:
是控制开启信号,强制开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