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19.5v与12v通用电源方案 车载电源一样可以给笔记本供电

楼主(2019-03-17):
华硕笔记本19.5v与12v通用电源方案 车载电源一样可以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
在车载供电的情况下,点烟器的输出的电压有时能达到15V左右。在这种怀况下还可以用吗?有没有测试过?而且有时电压又在10左右,

网友:
车里也可以用笔记本了,这个可是方便了。 而且电路简单! 膜拜大神的思路和想法啊!

网友:
个人认为 换个思路,把12V升压19V稳定,因为车电瓶12V, 发动时发电机出来14.4V,打火时10V。升压稳定到19V还稳定些。

网友:
有点OUT了吧,车载本来就可以笔记本,一直以来都可以用笔记本,何必去改笔记本呢只需花几十块钱买个12伏转换220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各种思路都有,谢谢分享。。。。。。。。。。。。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车载输出不稳定  有待验证

网友:
其实可以加个PWM电路控制输出就行了。

网友:
车载电压不稳,不隔离,少用

网友:
研究精神可嘉,但是不太适用,现在车载12v转220v电源很便宜了

网友:
12V转220V稳定而且有隔离的作用,可以隔离泄放车内静电

网友:
在机里用笔记本的情况少之又少啊。伪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