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不加电

楼主(2019-03-17):
此机器待机有3V和5V,按开关 没反应,BIOS已经刷过,请大家帮我

网友:
EC供电,烤CPU,换板。。。。。。。。。。

网友:
先放电再不行电,按时序走检查上电条件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桥坏了.加焊桥

网友:
靠,你们别瞎回贴,人家这样提问,你们知道查哪里,倒是神人了,估计饼哥和船长之类的大神见到这种问题也不好回答,水灌的太深了

网友:
发帖求助说的相对具体点
维修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准确定性故障的

严禁灌水发帖

网友:
时序入手,EC复位正常待机出Vsus_on,这时可以按键触发,跑信号到南桥,后面时序和华硕本本差不多的,这板子坏EC南桥的多,EC应该是有程序,买过同型号标注不带程序的上机直接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