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0JK 无显示

楼主(2019-03-17):
N550JK 无显示  电流跳到1.8 ,刷BIOS无果,是否显卡问题

网友:
AMD  的显卡一般年头久了 都会坏  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A:
看样子楼主跟我一样只会三板斧啊

网友:
很明确的跟你说,华硕的机器,亮机之后显卡才干活,所以不要去搞显卡了

网友:
能不能看看内存过了没先.

网友:
不一定显卡问题 具体还要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跟我一样只会三板斧啊

好多三板斧的哦,以前是上来就搞显卡和桥的,如今上来就刷BIOS的,然后不行就满大街的找通病的说实在的论坛应该出些有含金量的帖子就好,可以学新的知识理论

网友:
修机只会三板斧。现在不行了。现在的机板载cpu的。要会分析电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