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另类开机无显

楼主(2019-03-17):
机型:T420
板号:NZ3-MB-U
故障:开机没显示

  同行送修一台T420,开机无显,看指示灯硬盘灯在闪,在工作,拆开发现被人做了手脚。屏线口上的F19,F3给人划掉了,以为简单,就报价同意维修。

拆机后,单独外接屏幕有显示,进系统正常,把F19跟F3补上等着收钱。换好后开机发现一样黑屏,但屏上有暗暗的图像,隐约可以看到THINKPAD那几个大字。
看来是背光不亮。查LED_PWM跟LED_ON,一个0V,一个2.58V,正常应该为3.3V。

为了验证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瞬间拔掉了屏线,再量板上的屏口31脚PANEL_BKLT_CTRL,跟30脚的BACKLIGHT_ON,两个都有3.3V,看来是屏上给拉低了。拆开屏一看,屏修过的背光控制芯片L1101给换过,板有上进液痕迹。清理了一下,换了LED_PWM上的电阻,找了坏屏换了L1101,再接上屏试机,背光依然没有出来。

但量了LED_PWM有3.3V了,LED_ON还是2.58V,量屏口的LED_PWM信号到L1101的上阻值,发现开路了,找到飞线点飞上。LED_ON信号连的小电容拿了不装,然后上机再测,发现LED_ON,LED_PWM,都有3.3V。信号正常了,但屏幕背光还是不亮。

当量到LED供电电感时,发现居然为0,奇怪,之前有量保险上有19V的,再次量保险两端都有19V。再量阻值,开路了,怪不得不亮背光。

上刮刀刮开,用一坨锡补上,再次接屏试机,终于亮屏。

总结:维修一修机还是比较好搞的,二修机最怕别人动手脚,扩大故障范围,比较难搞。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维修经验技术,才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最后还得感谢迅维提供点位图纸下载,才能手到擒来,马到功成。

网友:
二修机器,三修机器都难搞,修机器动手脚的现象常遇见,修的心累。

网友:
很细心,维修功力不错,点赞。。。。。。。。。。。。。。。

网友:
大神,直接换屏不用杀脑细胞,可惜就是技术永远提高了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理论强

网友:
  高手  !老机器修能收多少钱了!

网友:
这个能修好都是奇迹了.学习了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晰  心思细腻  我们一般图省事直接换屏了

网友:
我只想说这个钱真的挣的辛苦    点赞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直接换屏了。楼主的这种寻根问底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心细哦  修好了能多报点价格

网友:
往往都是想觉得简单就报少点  结果修很久

网友:
这个原本故障就是暗屏,屏上的问题,暗屏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二修机器确实没有一手的好修

网友:
很细心,维修功力不错,二修机器确实没有一手的好修

网友:
这个能修好都是奇迹了.学习了这个能修好都是奇迹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细心!居然这种问题也能修好!

网友:
这怎么搞得这么严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