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3-17):
cpu阻值有60多欧,电源管理芯片是ncp81101,5v供电经过电阻pr9145后只有4.5v,电阻是正常的2欧,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
图纸模糊看不清楚,没法

网友:
5v供电经过电阻pr9145后只有4.5v,电阻是正常的2欧,像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把那一种的滤波拆了看一下。。。。。。。。。

网友:
这个,5v供电经过电阻pr9145后只有4.5v  不能判定一定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