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A-H61M-DS2 REV:2.2 CPU风扇转停反复无报警点不亮!

楼主(2019-03-17):
  这个是自已用的电脑,开机时先进入启动选择界面,然后就这样反复重启。
  试换电源无效,拨出内存不报警,测到系统供电3.3V   内存供电1.53V   Q24源极1.83V   CPU_VTT:1.06V   CPU供电VCORE:1.16V   集显供电CPU_VAXG为0V,测25芯片(BIOS)2-5-6脚无持续脉冲,拆除M_BIOS开机无效,编程器重写程序无效。
BBS上关于此板风扇转停反复的贴子虽然较多,但主要是无CPU供电,查了一天末找到类似可借签的修复方法,本人是搞电视机维修的,对电脑主板不在行,请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
查复位和信号

网友A:
已上传图纸,请标记一下排查部位,谢谢!

网友:
有人吗?有CPU供电的风扇停转反复,请指点为谢!

网友:
老大修电视的要到迅维培训才能修

网友:
集显无电压这个不是什么事,要过了BIOS之后集显电压才能出来的。刷的BIOS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2019-05-26):
手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刷了BIOS不掉电了但是挡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上传图纸,请标记一下排查部位,谢谢!

你上传叫人家怎么标?下载要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