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反复掉电

楼主(2019-03-17):
更换RT8859M 50脚电阻解决,没找到贴片用两个100K电阻串的,有点粗糙,好歹也救活了一块主板,谢谢论坛里留贴的大神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 ,经验老道,
更换RT8859M 50脚电阻解决,用两个100k电阻串联在一起,会不会稳定。。。。

网友:
能修好自己用可以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历经辛苦后,只要能稳定使用就好,能洗干净下板子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