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67 做系统不认U盘

楼主(2019-03-17):
     DELL 5567 做系统不认U盘 测USB供电 对地阻值都正常 BIOS不让改  刷BIOS了 也不好用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做系统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做系统试试呢!

                          不行 起不来!

网友:
                   谁还有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