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750DP主板 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9-03-17):
待机电流0.056,3V  5V正常,按开关后电流跑到0.19掉电,掉电前所有电感有电压,BIOS刷过,故障依旧,应该是电流偏高引起的故障,有修过此类故障的请给提示!

网友A:
开关板接口上的开关脚电压够不?不正常的话顺线查有一个六只脚的小东西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接口上的开关脚电压够不?不正常的话顺线查有一个六只脚的小东西爱坏。

开关电压正常的3.3V......................

网友:
如果电感电压正常就查线性啊

网友B:
待机电流0.04/0.056 是正常的,我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待机电流0.056  这个待机偏高 先查下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0.04/0.056 是正常的,我修过好几台了。

有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开机掉电前,各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偏高,上电掉电可能是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C:
对着点位图,把后级量一下,我记得这个后记是用三极管控制的,好几个,而且这版型就算把CPU取下来也能跑到0.4左右(不晓得你的U是不是BGA的),看你的情况,二级电压是有短路的

网友D:
这是3a产品 代机偏高正常 因为他代机多了一个电压。。不压迫怀疑代机高的问题 当作掉电维修 这个cpu的上管容易击穿,,你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着点位图,把后级量一下,我记得这个后记是用三极管控制的,好几个,而且这版型就算把CPU取下来也能跑到0 ...

确实是的,CPU不装电流可以上到0.36,且CPU供电都有,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3a产品 代机偏高正常 因为他代机多了一个电压。。不压迫怀疑代机高的问题 当作掉电维修 这个cpu的上管 ...

CPU换了,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着点位图,把后级量一下,我记得这个后记是用三极管控制的,好几个,而且这版型就算把CPU取下来也能跑到0 ...

还记不记得是哪个电压的二级电压短路,还请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记不记得是哪个电压的二级电压短路,还请明显??????????????????

这个要你自己量了,没得通病的,点位图可以很快捷的查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