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电池不能开机。。测到PM_DRAM_PWRGD电压过低

楼主(2019-03-17):
(无正文)

网友:
嗯,不错,受教了,楼主真是人才

网友:
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解释下吧

网友A:
PM_DRAM_PWRGD  这个信号是桥检测 内存 电源好的意思,你要是用电源能开机,用电池不能开机,跟这个信号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B:
电池不能开机测这信号没用,如果这里不正常,你用电源适配器也会开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能开机测这信号没用,如果这里不正常,你用电源适配器也会开不了的。

但是就是掉电。。。。。。。。。。。。。。。。。。。

网友:
和这个信号没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就是掉电。。。。。。。。。。。。。。。。。。。

两种模式都掉吗,还是电源模式?

网友:
这个信号是不过内存才去查的信号啊!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_DRAM_PWRGD  这个信号是桥检测 内存 电源好的意思,你要是用电源能开机,用电池不能开机,跟这个信号一点 ...

这里说的不开机 是不是指不亮机,而不是不触发啊

网友:
PM_DRAM_PWRGD  这个信号是桥检测 内存 电源好的意思,你要是用电源能开机,用电池不能开机,跟这个信号一点关系都没

这是内存ok信号

网友:
无语这也叫帖子吗

网友:
PM_DRAM_PWRGD 。这是内存ok信号。有毛的关系

网友:
却电压吧   内存供电或者CPU内存模块供电

网友:
更换内存电压芯片,再用电池开机查PWGD是不是底了!替换排除

网友:
这帖子太简单了 忽悠人的 来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