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A556U 不开机

楼主(2019-03-17):
华硕A556U 板号X556UV_MB  故障:不开机.待机芯片2N= 有3.3V 线性电压,开机按键只有0.36V.
打开点位图测EC IT8995T 脚110,也只有0.36V ,测上拉排阻RN3011 10K正常. 连接零件还有一个6脚零件Q3202 PJX138KB 丝印8KB 接到2脚PWR_SW# .测对地没有短路,焊开Q3202,PWR_SW#信号电压正常为3.3V. 没有原装的型号,拆了一个丝印是K1的6脚 管换上,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Q3202管开机时2脚一定要输出3.3V电压,去开启PU8803 5V待机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可以。向你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没办法搞

网友:
不知道这个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这种小六脚是好爱坏啊

网友(2020-07-25):
华硕机器电阻容易坏。。。。。。。。。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 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的就是在捡钱,赚到了

网友: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B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