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3 MS-7758 V1.0主板不触发与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9-03-17):
V星ZH77A-G43不触发,测待机正常,跳帽正常,开关针正常,打ATX插槽PSON对地无穷大,毫无疑问断线了,PCI_E4插槽小尾巴固定卡下面红圈处,补好正常触发,无复位,VRM_PGD 0V,直接拆Q1亮机。

网友:
说的简单明了,适合有维修基础的兄弟看

网友:
利索!老师傅

网友:
看起来简单,不过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从哪里找断线的地方都无从下手。

网友:
讲解精辟,动作干练,学习一下了。

网友:
这个办卡修好估计隐患也大!!IO下面一大片的霉烂。你这个还是可以看见的!!我上次修了一块,四条内存的中间霉烂了!!断了一根线,不复位,没有PG输出!总线3.3V没过来,检测PG有2.55的电压,正常 的是3.3V。由于是两条内存中间断的!根本无法补焊!!我就在板卡背面用一根漆包铜线焊接起来才弄好的!就是把内存脚连起来。

网友:
又学了一招  呵呵呵 V星的板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多断线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刚好修到一片无复位的,进来跟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主板减价 质量就差现在的主板好多断线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太历害了~神一般的存在受教了

网友:
高手修理學習學習受教-----------

网友(2019-04-27):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老师傅,说明简单明了!收藏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跟着楼主走~生意经验全都有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6.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故障分享    收藏了.....................

网友:
我就弱弱的问一句  这么大的工程量  最后收了多少钱。。。人工钱出没出来。。。。。。

网友:
学习   有经验高手 谢谢分享  呵呵

网友:
V星的6脚管子和技嘉的小3脚异曲同工,坏的太多

网友:
每天看看贴,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网友(2019-06-06):
谢谢大师的分享。多谢了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