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放电不充电索尼SVS13板号MBX-259

楼主(2019-03-17):
板号MBX-259,没电路图,水平也不行,换了电池不行,换了充电芯片也不行
故障是开机能识别到电池,但不能识别电量,显示电量0%,拔掉电池不会断电,但是就是不能充电
大师傅们指点指点吧,提供点思路也好,谢谢了

网友A:
检查充电芯片周围 chgen或者limi脚吧后面这个L起头的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充电芯片周围 chgen或者limi脚吧后面这个L起头的要检查

不知道BQ725是不是和BQ245A一样需要25V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