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楼主(2019-03-17):
接到一个同行拿来的笔记本
型号:联想Y400
版号:NM-A141   REV:1.0
故障现象:电流0.0042   不触发

检测无3V 5V待机电压
打开亲爱的迅维网,查找图纸,发现版号不一样,大部分都是0.2的版本,无奈之下,凑合着看吧!

图纸找到待机芯片标号为PU4,对照图纸芯片型号为:RT8205L

16脚 VIN电压正常,个人习惯,直接去寻总开启信号13脚EN,实测电压为0V。
根据图纸,EN电压为B+经过分压电阻PR48 PR49分压而来,B+电压正常,拆掉PR48 PR49测试阻值正常。
得结论可能是待机芯片PU4故障引起,手头没有RT8205L,搜论坛,有人说可以用51125代替,有人说不可以,对照两个芯片参数,基本一致。
直接用51125上机。
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6,明显待机偏高。但实测3V 5V待机电压正常。
打3V 5V对地阻值。发现5V对地阻值偏低。
看图纸5V待机电压为+5VALWP经过PJ4转换名称为+5VALW,断开PJ4测量前端阻值正常,后端偏低。

此时根据主板+5VALWP出电压后只经过PC31 PC32 PC34直接连接到PJ4前端,拆掉三个电容后阻值依旧偏低,怀疑+5VALW转+5VS芯片问题,机器测量正常,不放心拆下测量依旧正常。无奈装上找图纸。

图纸搜索+5VALW去处太多,拆掉几个可疑芯片都是错杀,无奈使出绝招,烧了它!
断开PJ4,直接飞线焊接到U46的5678脚,可调电源调至5V 5A,猛烧一顿,电流显示0.30A,用手一顿搓揉发现不烫,无奈一个芯片,一个电阻慢慢摸,无意间用手碰到USB3.0接口附近,(烫的我就像黑夜里跑毒,突然98K爆头的感觉,差点把鼠标扔了)。因为芯片位置不容易触摸,所以使用熏香大发锁定芯片U39,

果断拆除,上电待机正常,旧版拆芯片安装后恢复正常。
待机芯片位置。
U39位置。

总结:51125可以完美代换RT8205L  已经拷机正常。

发帖不易,望各位看官加点分,最近分实在紧张,加分不扣分!

网友A:
烧鸡大法烧过的滋味都懂,不是一般的酸爽每次都要烫个泡

网友B:
好文章,非常值得学习,

明日补上分(能加的分今日已为别人加完)

网友:
烧鸡多了,基本不会烫到。。新手是被人耍过,确实就是一个泡。

网友C:
5v5A,楼主心真大

网友:
其实短路还不算严重。不过 用5A 还是比较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烧过的滋味都懂,不是一般的酸爽每次都要烫个泡

这个地方有点狭小,不容易触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文章,非常值得学习,

明日补上分(能加的分今日已为别人加完)

谢谢领导 等你三天了  你也没有把分给我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5A,楼主心真大

小火慢熬  不容易找到 之前烧过一次  没烧出来!

网友E:
也就是说USB接口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USB接口短路引起的故障。。。。。

两个故障  待机芯片也凉了

网友:
慢慢加电压,用酒精喷洒主板,就不会烫到了。

网友:
可能是USB电路坏把待机烧坏了的,

网友:
USb口部分电路的问题,也有,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领导 等你三天了  你也没有把分给我加上

这两天有急事要处理,答应加分的事给耽误了,请原谅

已补上了

网友F:
楼主思维清晰,烧机烧得很好,一下就找出坏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有急事要处理,答应加分的事给耽误了,请原谅

已补上了

怎么会说原谅呢,我只能说声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维清晰,烧机烧得很好,一下就找出坏处了!

有点猛了  开始小火摸不出来!        后来直接上5A

网友:
烧鸡大法烧过的滋味都懂,不是一般的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