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420从待机0.23V到5A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9-03-18):
品牌:联想ThinkPad E420
版号:LLW-1 MB  10282-3

正反面全景图:

故障现象: 刚接手时,用户是在休眠状态下不小心被从床上跌落地上                    后,不开机。无明显短路,插直流电源,待机0.189A,待                    机偏高,大家都知道这机器通病,D95280待机3/5V芯片,

                 换后,5V短路,测得是显卡供电芯片RT8202短路,换掉RT
                  8202,通电,待机0.238A,还是不对,大概5秒过后,

                   5A大短路,测得1D05V_VTT阻值只有34欧,拆掉这路供                      电的下管,还是34欧,现在求助各位师傅:1D05V_VTT                      对地阻值是多少?5A大短路一般会是哪里短路(已经测量                    公共点没有短路),还有待机0.238A一般会是哪里微短路                     引起待机偏高?请哪位师傅一一作答3个问题。双手奉上                     50下载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我以前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1.05V 阻值30多的话确实有点偏低,但有的机器电容有存电,刚上电或发热时阻值测量偏低,可以放电后或卸掉CPU再试下。然后你说5A大短路,公共点不短,你可以测下3V 5V 后级,上次遇到一个CPU供电芯片用的5V二级供电短路,造成插电5A大短路的。至于你说待机偏高,你可以测下线性电压,上次修E420的时候就是待机偏高,换待机芯片无用,后来查到线性电压微短,EC坏了,你可以好好查下,,,,建议而已,希望你的机器早日修好,,,,,

网友:
这个二级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1.05V 阻值30多的话确实有点偏低,但有的机器电容有存电,刚上电或发热时阻值测 ...

好的,我再仔细查查!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