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内屏不显,外屏显,通病还没出来!!

楼主(2019-03-18):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Y500 内屏不显,外屏显,拆机,加热显卡,能显,装上机,等一会又回到以前的现象,量电压,屏上3.3V没有(主板上也没有),本人有个习惯,遇到疑难的机子,都会在论坛上把这个机型的帖子看一遍,果然这个现象确实出现很多,但是说法都不一,修好的也寥寥无几,如果这些相关的零件都换个遍,时间和费用也不允许,这款机子,也是我们以后挣钱的机子,所以我建议我们维修同仁,今后修到过这个机型的机子,修好的现象都发表一下。目前我的机子还没有解决,跪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问题可以自己查图纸

网友:
显存重植。或加焊到锡球化开可以用聂子轻轻动一下。

网友:
加油吧 这个确实能提高效率

网友:
额   显存吗

网友:
显存好像很爱出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还是花屏。。。。。。。。。。。。。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把独立拆了试下

网友:
加热好了一下说明你弄对了撒,又不行只能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不要老想通病,按故障分析就修好了

网友:
有换显存修好的吗 ?????????????

网友:
干显卡干显卡 干显卡  干显卡

网友:
你都找对地方了,显卡重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估计研究这个价值不大,单说销量,这Y500当年销量不高,我至今也就见过一台,还是装系统的,这U是3代的,已经比较老的机器了,报价高不了,学这屠龙之术,学会了又能咋滴呢

网友:
Y500和Y400主板不是一样的嘛,这机通病就是显存,上次加焊了不行,换了两显存就好了,风扇边上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