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70CLW-R20.1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9-03-18):
有时候能触发亮屏正常,只要一直开着不关就没问题,等一会关闭之后就又开不开了,反复好多次,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就没反应,以为是芯片虚焊,风枪加热,竟然好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最后进论坛找到通病,解决问题,就是更换电感旁边的两个16v  229uf的电容,其实电容外观很好。

网友:
多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不能开的时候电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换那两个小点的,看你是换的大的。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看法,不知楼主为何换大的呢.

网友:
对,通病来的,换电感旁边那两个小的

网友:
这个板 二线的显示器用的比较多 程序坏的也很多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有需要再来下一个谢

网友:
这个是个经验贴 留下个记号

网友:
谢谢分享   平时我都是换板子的  下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