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18):
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前一晚上是正常的,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根据客户描述:有可能是没电了,也有可能主板线路问题导致的。

维修过程】:接充电器手机没有反应,排除电池问题。拆机,上可调电源开机触发429MA,有短路。

  测量发现硬盘的 PP1V8_IO 供电的 C2647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供电短路导致的,更换该电容。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硬盘的 PP1V8_IO 供电的 C2647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X手机专题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674-1-1.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这个绿线?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细致,这么小的电容都找到了。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确实这个电容容易坏,我之前也收到一台这种进水的,刚开始几天都是好的,突然有一天不开机,就是这电容坏的,同一位置

网友:
好像屏幕有条线!!!!!!!!!!!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这个绿线?

屏幕问题有的绿线,客户沟通过了,之前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