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裸板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9-03-18):
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待机0.12偏高,触发后0.58没有跳变,而且所有电压都正常,像是桥的问题。以前修过这款主板是桥上的电容漏电导致。估计还是同样的毛病。
仔细查看,果然发现桥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容一端发黑,应该这个就是罪魁祸首了。直接烫掉电容,插电待机0.01正常。
触发电流欢快的跑了起来。

网友:
AMD的桥上的电容漏电.还有AMD的CPU上的电容漏电。很多的。

网友:
通病了   修的很快

网友:
这是通病,论坛上有呢!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桥上电容漏电......................

网友:
AMD的桥很容易出现问题 之前也见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这东西像不像出厂设计的 专为我们同行

网友:
嗯,是这么个问题,知道的就好赚钱,哈哈哈

网友:
桥上电容漏电..............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修了很多了··都是送钱的啊

网友:
修过amd台式机集成主板上cpu上电容短路的

网友:
我只遇到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这个也发?

网友:
这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了   ,  这种机器越来越少了                             ·                ·

网友:
AMD的桥上的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