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大短修复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03-18):
联想B470E独显 CPU 供电上管MOS管短路,把同一相的控制芯片上下MOS管换了可以正常进系统开关机都正常,但跑3D死机,放电影可以放25分钟左右掉电,如果掉电以后再开机进BIOS里恢复出厂后进系统放电影放一天都正常,只要一关机再开机不进到BIOS里恢复出厂进系统就只能用25分钟左右,意思就是每次开机不进到BIOS里恢复出厂一次进系统就只能用25分钟左右就掉电,CPU也换了BIOS也刷了几次了都不行。求各位师指点了

网友:
建议先把这个cpu供电管换成原装的

网友:
先把管子换回原装铁壳。然后把大芯片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