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HINKPAD x1 carbon 2016 BIOS

楼主(2019-03-18):
THINKPAD x1 carbon 2016  BIOS已经修改过ME ,开机显示快
版号:14282-2M
ME版本:lenovo11.6.29.3287

网友A:
修通版的?有机会可以分享点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通版的?有机会可以分享点维修经验

会的,有时间就会写一些维修方法

网友B:
请问下楼主在哪个城市?感觉跟我同城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在哪个城市?感觉跟我同城似的

现在在深圳市龙岗区,以前在华强北

网友:
修通版,修好别忘记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主板单购多少,,,,,,,,,,,,,,,,,,,,,,,,,,,,,,,,

网友:
我的主板料号一样的,最初是开机显示就关机,现在不显示了,不知道是不是CPU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2019-06-21):
试过不行  估计是我的主板还有其他问题下 我再修下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下载用用试试

网友C:
另外请教楼主,我的主板将处理器锁频,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教楼主,我的主板将处理器锁频,这是什么问题呢?

查看一下Dock接口是不是有进水,或者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Dock接口是不是有进水,或者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后来没有解决,这个板子不知道啥问题。查了下好像通病,应该是板子设计的问题,容易触发故障,后来替换了一片新板子。

网友:
这是X1 yoga

网友(2019-12-25):
请教大神们如何修改带超级密码bios文件,谢谢!

网友(2020-02-14):
正在学习怎么改ME……

网友:
下来试试,搞不定再请教!

网友:
试过了,确定好用,但开机不一定就快哦

网友E(2020-04-20):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x1的有没有碰到过关机可以充电,单独用适配器开不了机,适配器电池一起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不能充电,充电的标识也没有,拆机测量电压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x1的有没有碰到过关机可以充电,单独用适配器开不了机,适配器电池一起可以开机进系统, ...

检查下电源插头的那个ACDC_ID信号线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电源插头的那个ACDC_ID信号线的电路是否正常

这个信号线的电压为0,找不到是哪里来的

网友E:
楼主,这个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已分享图纸,MEC1653坏也会造成开机就不充电

Wistron LRV-1 14282-3.pdf

Wistron LRV-1 14282-3 boardview.rar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线的电压为0,找不到是哪里来的

正常好像是1.4V,你可以先看扩展坞接口PLD1有没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好像是1.4V,你可以先看扩展坞接口PLD1有没进水

图纸前天买了一个,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这个是从ec来的

网友(2020-09-17):
下载看看,这个是工厂bios吗

网友(2020-12-05):
确定BIOS是好的,但在我机器上要有全新的芯片刷才行,用原版的和旧的都不行,起初还以为文件不行。用新的刷了就好了,开机也快。感谢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2021-02-19):
亮机快,也不会不认PCIE,也没有有线网卡驱动报错

网友:
感谢分享!
我的X1 CARBON 16款,I5 6200 CPU,充电口处被水浸过,现在电池不能充电,插充电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
可能会是哪里坏了?EC?

网友F:
问下楼主  这个机器 频率降到  0.39GHZ 是什么原因?  非常的卡  BIOS界面下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  这个机器 频率降到  0.39GHZ 是什么原因?  非常的卡  BIOS界面下都卡

查看一下Dock接口是不是有进水,或者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修过几台都是DOCK接口有进水氧化拆下接口恢复正常

网友(2022-06-17):
楼主 我这台是i5 6代的 有时不触发  放电就好   过段时间又重复  桥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