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C更换EC后开机报错

楼主(2019-03-18):
一台E470C的机器开机会掉电,然后更换了带程序的EC芯片后不掉电了,但是开机会弹出来下图的界面来,我感觉还是程序不兼容吗?大家有遇见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把原程序刷回去

网友:
简单英文,老师傅?

网友A:
换的是不带UUID的EC   要换带UUID的! 或者找文件写进去

网友:
买个剪版IC 带程序的 ,有卖的 ,淘宝上好多的

网友B:
这个可以用软件刷的。先刷0188 0189的,再刷新2200,220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不带UUID的EC   要换带UUID的! 或者找文件写进去

谢谢了,因为不影响电脑的正常使用,就交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软件刷的。先刷0188 0189的,再刷新2200,2201的

非常感谢,谢谢了,记下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刷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