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Q118 版号DAOR62MB6E1 rev:e 故障为不触发(+5vs5电压偏低)维修案例分享,可...

楼主(2019-03-18):
今天分享给个HP的不触发维修案例,机器型号为 hp-q118 版号为DAOR62MB6E1 rev:e  故障 不触发 HP电源灯也不亮

是自己回收的机器,拆机发现是二次维修,亦是他人修过的机器,还好桥,显卡,cpu都是好的,屏,硬盘,内存都被我卖掉了,成本早已收回,今儿闲来无事再把主板搞一下,个人习惯,二修的机器,他人修的到处焊油脂,,二话不说先洗版,清洗干净,清除水质,放入烤箱烤制40分钟,跟新的板一样。修起来也有劲啊。发现论坛有类似案例,今儿综合一下,以免大家向我一样走弯路,浪费时间,   检测主板,各个电感,主共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无待机电压,hp灯也不亮,公共点电压偏低, 测得pq30的G级只有19v,不正常,焕之🆗,本以为好了还是不触发,测试3.3正常,5v偏低只有2.3v,5v待机芯片发烫,换了不烫了,还是拉低,心想是不是后继拉低了,测试也正常,烧鸡也无发烫的,什么个情况呢,测试芯片脚位也都正常,VIN1脚19V  12脚FB 5 V  11脚VCC 5v  6脚5VPCU 5V  10脚BST 待机5V开机升压6.6V 不正常,      13脚EN 3.3,,此时也能上电了,后续也开启了,hp灯也亮了,就是5v拉低, 静下来想一下,这是二修机,会不会别人做过手脚啊,,,开始检测5v待机周围电路,坚信制定是反馈出来问题,试着把pr213,pr216,pr218本是空的,都补上试下,故障依旧,没想到就是11脚pc228引起的,发现没有了,一脚接芯片11脚一脚接地,就没当回事,就一直空着, 后来补上pc228,5v正常了,开机ok,一定记得拆掉的电容,能补就补上,不要觉得不以为然,关键还是细节,细心决定成败啊。不要像我似的走了一大圈的弯路啊,本来就是小问题,折腾了这么久,还有就是想提醒下。。。5v拉低上电的时候,南桥会发烫,是正常的,不要像我“撒逼”似的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总结就是AEVD(nb669),pq30,pc228(去掉一定记得补上),出的问题,维修到此结束。BIOS,图纸论坛都有,我就不传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也恳请大家帮帮忙,发帖不易啊,现如今缺分缺的紧啊。。。

 会员832027100鑫豆2024-2-24 19:48

网友A:
这个是通病额     碰到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额     碰到好几次了

我第一次修,绕了一大圈,,啊,要疯的节奏

网友B:
遇见了    就可以  借鉴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额     碰到好几次了

感谢您的点评,但请不要灌水,谢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见了    就可以  借鉴下了                   ·

感谢兄弟的大力支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加油哟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C:
DELL 的 保护隔离  也不太好修鸭 ·································

网友D:
收藏了, HP机器还没修过.   来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吧 有朋友也遇到过了,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的 保护隔离  也不太好修鸭 ·································

dell?我这是HP 兄弟,,,梦游呢把。。。。。

网友:
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相互促进,加油,生意兴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 HP机器还没修过.   来学习下..

是吗,拿得加油啦,多接触,多锻炼,这样才有的进步哦,加油!!

网友:
楼上大神  我也遇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 不定时掉电 测量5V电感电压只有5.03V左右 应该5.5左右才正常呀 .是不是也导致故障的真凶.

网友E:
感谢仁兄啊。我也是PC228发霉去掉。5V转换后面还短路 。处理后5V成3V找不到原因。补回PC228OK。

网友(2019-04-17):
引用 网友E:
感谢仁兄啊。我也是PC228发霉去掉。5V转换后面还短路 。处理后5V成3V找不到原因。补回PC228OK。

客气了兄弟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感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一点,以前修过一台,海绵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