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实践UP1504S还可以用RT8120A代换

楼主(2019-03-18):
    修到一V星MS-7788 VTT供电烧了 MOS管击穿 控制芯片是UP1504S 找遍论坛只发现说可以用UP6103代换 无奈也是没找到
    无聊打开图纸看看 发现V星这个图纸标注蛮清楚的 反馈是0.6V 而且脚位和万能芯片RT8120脚位基本上一样 这样一来就好办了

上图可以看到 反馈是0.6V的

同样反馈是0.6V的是RT8120A与C 理论上都可以代换出正确电压
只需要把UP1603芯片3脚电阻去掉 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代换成功 电压正常

网友A:
这个经验好啊!RT8120A 好找多了,而且淘宝上也便宜,还有全新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好啊!RT8120A 好找多了,而且淘宝上也便宜,还有全新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不用客气 我也是没办法找不到芯片 只能自己换着测试一下

网友:
RT8120A可以代换这个芯片的话修起来就快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是不是替换后,需要把3脚电阻去掉,直接接地?还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替换后,需要把3脚电阻去掉,直接接地?还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需要把3脚直接接地 一坨锡的事...........

网友(2019-06-02):
感谢楼主,经实验UP9301X也可以用楼主的方法改。毕竟淘宝里没UP9301X这个IC

网友:
我觉得这种分享经验的做法才是精华帖!!!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