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所有灯都闪,像飞速掉电又上电,间隔很快,大家看看是不是没得救了?

楼主(2019-03-18):
说也说不清,还是看图吧

短接开关后,就是这样子。跳的而且不规则,短的比较多,有时候指示灯能亮几秒,然后再接着跳。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好修啊,查电源吧!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吧,上CPU测测电压

网友:
上了cpu和内存还是这样。电压除了cpu没有供电,其他都有。

但就算缺电压或者缺信号也不应该这样闪吧?

网友:
电源换过,现象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IO 旁边的小MOS管看看

网友A:
把这个mos管拆了试试,这个管子不正常会导致绿线电压不断地跳变

网友A:
测一下VTTPWRGD有的话,应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测下PWROK1有没有 如果没有测一下IO 12V、5V检测正常就换个IO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mos管拆了试试,这个管子不正常会导致绿线电压不断地跳变

换过这个管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VTTPWRGD有的话,应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测下PWROK1有没有 如果没有测一下IO 12V、5V检测正常就换个I ...

PWROK1有3.3v,IO换过,一样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看看所有供电阻值是否正常!最简单的是用手摸摸看哪里发热了!!!

网友:
感觉像缺少供电 ,                             挨着测测           ·

网友:
应该是主板某个信号不正常导致主板保护了,这个故障说实话也的确不好修

网友:
这个故障没见过,类似的一个给楼主参考:
曾经帮朋友修过个220V突然断电导致主板不触发的GA-Z87P D3,检查了 VIN 检测发现是通病,就随手拆了出问题的一路,然后把 IO 的两个脚用焊锡给连上了——结果他家里的焊膏是几块钱的那种,估计杂质不少,旁边也有微短了。
结果就是:
再开机,上电跑码,但是诊断卡不停的闪啊,复位的那个“1”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吓得我赶紧断电。
然后花了半小时擦擦洗洗的……总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