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笔记本 18款的 装系统 问题

楼主(2019-03-18):
在线装MAC系统  要是之前的系统 删除了 没有关闭安全性 是不是就装不了了  我这里有一台 在线装不了 U盘也进入不了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mac系统在线恢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系统在线恢复即可,

进入不了的   换过网络  也试过手机发热点

网友:
换最新的苹果U盘不行吗??????????????

网友:
在线恢复就OK

网友:
在线恢复可以得啊

网友B:
我这都10.13U盘+硬盘快装 5分钟搞定  在线恢复 时间长 不稳定 从来不在线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都10.13U盘+硬盘快装 5分钟搞定  在线恢复 时间长 不稳定 从来不在线恢复

别在这扯  18款只能在线装11111111111

网友:
做一个 10.14 10.13 的,新款机都要新版本的

网友:
好像18款  原系统不关闭的情况下   好像是不识别    我搞不定  就拿到专卖店去搞   一次200

网友:
记得在线恢复是要更改网络的DNS的,不然到一半就不行了,报错。网上有教程

网友:
114.114.114.114这个应该就可以

网友(2020-06-26):
在线恢复即可。如果不行,请检查本本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