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50PT255C-TA等离子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9-03-18):
接修一台LG50PT255C-TA等离子电视,用户反映机器故障是不开机,在一次收看的过程中突然“啪”的一声,电视机就关掉了。上门检查,接通电源后,面板指示灯不亮,机器内有继电器不断吸合的声音。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输出的VA电压为零伏,VS电压,5伏电压跟随继电器的动作在0-2伏和0-5伏之间跳变,断电测量VA,VS端对地无明显短路,拔掉电源板与Y板的连线,通电测量电源板空载时能输出55伏VA电压和201伏VS电压,恢复连线通电,用210e钳表测量VA电流为零,VS电流跟随继电器动作,最大时达到3安多。断开右侧的Z板供电,故障不变。初步判断问题出在Y板,由于等离子修得少,且没有图纸资料,不好下手。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机器内部………………

网友:
检查Y板,发现有4个MOS管已经击穿,但是没有图纸资料,对工作原理不了解,担心没查明故障原因换了新管上去又损坏。

网友:
网购新管子回来换上,把Y板装好,反复检查几次接线无误,怀着忐忑的心情接通电源,遥控开机,终于见到了久违的画面,心情那个愉快啊…………:kaixin:这是第一次修等离子,一举成功!用测试仪测了新买回来的管子,是IGBT管,不是普通的MOS场效应管。顺便用钳表测量了VA的电流为200毫安左右,VS电流1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