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图手机 没有图纸瞎修

楼主(2019-03-18):
显示腐蚀严重

只能扣了 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啊
谁有原理图
不开机跳变80归零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台。 一样的故障

网友:
美图也有型号吧   说说型号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没有图纸的东西确实不好修,。。。。。。。。。。。。。。。。。。。。。。

网友:
美图也有型号吧   说说型号看能不能找

网友:
             这手机卖得好像不便宜啊。

网友:
美图手机还是修得少,过路看看。。。。。。

网友:
M4吗?电流按开机键跳一下归零的。

网友:
漏不漏电,漏电的话先把漏电修好

网友:
美图手机还是修得少,  这手机卖得好像不便宜

网友(2019-04-17):
这机器没有封胶。芯片下容易腐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