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机ASUS P8H61 PRO VER 2.01不定时掉死机或亮机死机维修

楼主(2019-03-18):
工作用的电脑一周前开始出现不定时死机现像,症状轻的时候进到系统就死机,重启又能用,有时用半天才死机,有时蓝屏,蓝屏代码124,有时候用会卡一下,以为是CPU坏了,换CPU一个样,刷BIOS无果,加焊CPU供电芯片又能用个一天,发展到前两天的时候亮机就死机,看来不对它动手是不行了,它再出现死机的时候直接拆开机箱盖测,测得:
内存:1.53
桥:1.05
总线:1.1左右
VCCSA :0.92
PLL:1.83
CPU:0.6
明了就是CPU供电出的问题。
通电测CPU电压,电压从0.99亮机出画面,降到0.8几,再亮一会降到0.6,死机了。
拆除CPU供电下边的UP6262,亮机后还是会降到0.6V,死机了,无果
再拆除内存上面的6262,亮机后CPU供电也会掉到0.6V,死机,无果
看来不是这两个小八脚 的锅。
回到CPU供电芯片,查条件 EN正常,芯片供电正常,以为芯片挂了
换芯片不太好换,先查完条件再决定,结果发现这个TONSET     这个脚连到PR2,好像是设定频率的脚,点位上标注是133K,没拆下来在线测得好像是10几K,然后风枪加热再测变成40几K,在线测不准的喔,特别是还并有电阻的,我只是想看看阻值会不会有变化,现在基本确定这个电阻已经变质了,拆下来测的时候阻值变成20多K(阻值怎么会变小呢?不是应该变大的吗),想到RT8859M的故障,应该换个大点的上去也行,找了一个150K的换上去,在线测也测得140多K,通电开机一路跑码亮机--这不是关键的,关键是CPU电压已经不会降了。用了两天没再出现死机,蓝屏。
    BIOS点位论谈都找得到,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机器 。楼主分析清楚 明了 很不错。思路清晰是很重要的 。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首先怀疑硬盘问题,排除硬盘问题再来怀疑主板,感谢分享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多个思路

网友A:
楼主也是真有耐心,我是不能坐下来这么细的查。佩服

网友B:
碰到这个rt8859m芯片就怕,到现在了换这个50脚的电阻一块都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个rt8859m芯片就怕,到现在了换这个50脚的电阻一块都没有成功过。

同感,遇到也是换8859好的,换电阻没好过,之所以换这个电阻是看了青酒大神修8859的贴子换上去试试运气,结果运气不错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真有耐心,我是不能坐下来这么细的查。佩服

还不是因为闲~~~~~~~~~~~~~~~~

网友:
就一个字形容楼主“牛逼””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牛!板上这么多电阻,出问题的电阻都可以找到 很棒

网友(2019-04-26):
RT8859的通病,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嗯,我也有一块p8h61的板子,不定时重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嗯,我也有一块p8h61的板子,不定时重启。

RT8859的通病,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