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SI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3-18):
主板技嘉GA-B85M-D2V-SI 3.0
故障:如题。
检修:测量各电压,测量到异常的只有这一路
1.5Vpch电压偏高到2.5V  如下图

电路图得知,Q26控制极电压是运算放大器U1经过比较输出的  U1    3脚电压直接2.4V了。
3脚电压正常是1.5V。是2.4V经过6K和10分压得来

于是更换这两个电阻。

开机  完美

网友:
技嘉从H61到后面的用324 或者358都喜欢用2_5level这个电压去控制 确实出现问题的很多 几乎都是阻值变小或者变大的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偏高了 复位也能出来 感觉今后复位出来了还是要测量电压了

网友:
点位图有点模糊啊,不过还看的到字. 点个赞!

网友:
经常会修到H61系列pch_1.8V偏高或偏低,H81系列1.5V偏低或偏高,会导致主板掉电或者卡代码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好东西

网友:
高手受教了.谢谢大师傅分享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高手受教了.谢谢大师傅分享这么好的教程,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个电压。不过修的板非常少。

网友:
缺点就是图纸有点模糊!!!!!!!!!!!

网友:
以前修的板  1.8V 的容易出问题多一些

网友:
H61 B75 那些板  电压检测也是喜欢出问题   这个B150 也那么快

网友:
把两个电阻一起更换了,有经验的师傅还是很熟练的

网友(2019-07-01):
经典的总结,要收藏下来,下次遇到了好翻出来看看,受益了。

网友:
技嘉的老问题。桥供电1.5V偏高。关断CPU供电。

网友(2019-08-11):
技嘉的老问题

网友(2021-07-31):
来自
学习,这两电即阻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