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苹果 笔记本开机花屏,进MAC系统花屏,进window正常,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8):
(无正文)

网友A:
你起码应该告诉群里大神们,机器啥型号,单MAC系统花?单WIN系统不花?你这没头没脑一顿描述,叫人怎么搭把手帮你

网友:
mac book pro a1502 15款 单mac花 单 Windows不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起码应该告诉群里大神们,机器啥型号,单MAC系统花?单WIN系统不花?你这没头没脑一顿描述,叫人怎么搭把 ...

mac book pro a1502 15款 单mac花 单 Windows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 book pro a1502 15款 单mac花 单 Windows不花

我很愧疚帮不到你,WIN系统没问题说明主板大架构上是OK的,应该不是U的问题这机器就一个单U,MAC系统检测多,故障很可能就在这些繁多的检测中,你搜A1502差不多的帖子咨询楼主们吧,经常修苹果的应该能帮你

网友:
说是显卡的问题 要换主板。这鬼苹果板子 都一体了 还 死贵

网友C:
MAC是登陆界面的图标花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是登陆界面的图标花一下吗

读完进度条 就开始花  插hdim线外接的话 能显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