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没触摸

楼主(2019-03-18):
换了黑触摸,能开机不显示,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你换的芯片是好的吗?或手工的事,

网友A:
黑触摸不要装,显示修好再修触摸,可能吹到显示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触摸不要装,显示修好再修触摸,可能吹到显示ic了

是黑触摸坏了,重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