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005打印机雷击

楼主(2019-03-18):
HP M1005新款打印机被雷击。电源板保修炸了,对于打印机,我完全不了解。论坛好像也没有什么关于打印机维修的帖子。
拍了和原件不知道叫什么。怎么测好坏
第三张图    三个蓝色的旁边的那个黑色的 上面丝印是:V271c   三个蓝色是是不是叫热敏电阻呀?保修被炸了,同时三个蓝色的背面也有炸的痕迹

                                         不仅电源板挂了,主板也挂了,                                                        而且是挂了那块跟桥一样的东西,所以,                                                        这机子暂时没有继续修了

网友A:
黑色的是压敏电阻,不要也可以的,蓝色的电容也是不要也可以的!炸保险跟蓝色的没关系,黑色的去掉也可以工作,查整流二极管,开关管  这几个容易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压敏电阻,不要也可以的,蓝色的电容也是不要也可以的!炸保险跟蓝色的没关系,黑色的去掉也可以工 ...

压敏起保护作用,这个我知道,然后你说的那几个容易短的,我都测过。没有异常。压敏也拆了。显示屏还是没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起保护作用,这个我知道,然后你说的那几个容易短的,我都测过。没有异常。压敏也拆了。显示屏还是没 ...

那测一下大电容有没有310V的电压啊 如果有的话 前级没事 后继还有问题 如果没有 肯定还是前级有东西坏了 后继要输出24v的 测测有没有?

网友:
先检查下保险丝有没有开路,没开路的话直接测有没有电压输出,要是没有输出的话直接测开关管有没有坏,要开关管没有坏的话这电路板可以扔了,没有电路图很难修好。

网友:
看4个整流管D101-104 R523  场效应管有没有坏
通电前最好用50w灯泡代替保险管

网友:
你看前级大电容有没有300v,在测量一下z2062跟周围的几个电阻,看输出有没有24v,通电前,去掉保险,装上保险,灯一闪一灭为正常,后级负载24v可以用风扇代替。

网友:
你那块板是110V的吧?电压不同首先炸这个地方的。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是雷击板,这片电源板刚修好过一片,对于交流侧正常不出5V和24V,或电压不稳的可以尝试换两片LM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