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710 反复重启

楼主(2019-03-18):
联想s710 反复重启 现象是 风扇转下停反反复复   12v 出来消失出来消失 排除电源问题后  发现bios附近掉了个电阻 bios 第三脚 相连的电阻 掉了   后面发现机器比较干净估计是别人清灰造成的  外地发来的   装个电阻 开机正常   问题很简单就是 这个现象 很唬人 !!!

网友:
710s这机器也没有图纸吧 维修就要细致 不然很容易错过故障点

网友:
一般二修我都会对比主板看看掉件没

网友A:
bios掉电阻为啥风扇不正常

网友:
三角是供电吧

网友:
呵呵,这都不带学的直接就进说话了

网友:
有图会更好

网友:
楼主观察的仔细。。。。。。。。。。。。。。。。。。。。。。。。。。。。。。。。。。。。。

网友:
修好的就感觉很好修,没查出问题就很难啊

网友:
维修就要细致 不然很容易错过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掉电阻为啥风扇不正常

不是风扇不正常  是整个机器都不正常相当于反复重启 现象就是风扇转下停 自动开机掉电然后重启在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