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03-18):
型号:A1465板号:820-3435-B
不良现象:可以通电不显示,电流0.5-0.6-0.9-1.1-0.6
根据这样的电流显示应该是可以显示了,但是结果就是不显示,量测主板电压1.05v,8.5v,3.3V,5V,1.2V.CPU供电1.7V,正常,只有第一步烧个BIOS试试,还是不开机,这下就不好搞了,这机器修的不多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只有看看论坛,东搜搜,西搜搜,就是没有找到和自己案列一样的,还是回到主板上来吧,根据多年维修的经验这种电流跑法会不会是不显示,就用反推发试试维修,量测屏供电确实没有,看了好多朋友的帖子好多都是电感坏的,我的确偏偏不巧都是好的,只有顺藤摸瓜了,量测U7710的各个电压,主要供电正常, 在量测PPVIN_S0SW_LCDBKLT是没电压,追图纸到此信号经Q7706转换, 量测Q7706 4pin8.5v,3pin8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2.8v左右,在量测Q7707 2,5pin没电压,量测阻抗时5pin400多,2pin对地,心里想难道管子坏了,暗自高兴,
至少找到问题了,仔细看   图发现此信号经PLT_RST_BUF_L一个电阻转换,拔掉后还是短路,

当断开R2089时阻抗正常了,高兴坏了,                                后面也没管他先开机看看好没好,一看电流好像正常了,接上屏看看,显示了。
但是CAM_PCIE_RESET_L接到了U3900,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其他功能

经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由于此信号的不正常导致开机不显示,按理应该不跑电流才是,尔它跑了也就没去量测,所以维修苹果笔记本是就不要按老规矩了,最后献上此机种的图纸和点位,有需要的朋友下载,也希望这个经验能给你带来帮助,最后看了记得加个分哦,谢谢

网友:
u3900是干嘛的

网友A:
SMC -LREST-L 不正常居然能启动, 厉害,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 -LREST-L 不正常居然能启动, 厉害,  厉害

是的,奇怪啊,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B:
我也没去了解,不影响功能,估计是火线接口用的。这个功能用不上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去了解,不影响功能,估计是火线接口用的。这个功能用不上

应该是 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摄像头。

不会啊,难道摄像系统要搞一个BGA那麽大的东西来处理信号。

网友C:
EC 没 有RST 能开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没 有RST 能开机 ???????????????

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去了。。。。。。。。。。

网友D:
恭喜楼主   吃piao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   吃piao子

搞好一台不容易啊,修了好久。。。。。。。。。。。。。。

网友:
暂时没有碰过电阻阻值变小的。。。。。。。。恭喜楼主,多谢分享

网友:
这么细小的细节都发现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MC -LREST-L 不正常居然能启动,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