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3-18):
苹果A1502不开机维修

接口灯不亮 ,测试待机3.3V 只有3.0V 换了1个反馈电电阻150K OK

极致科技 -10 别误人子弟,

网友:
这机器没进水还没听说过电阻会坏的,150K是电路图上的值吗?瞎改会烧东西的,因为这机器3.42这里的一坨胶才是元凶,去掉就好了。

网友:
别外老弟没怎么修过苹果吧,A1502是长这样的吗?

网友:
这是a1466吧

网友:
是为什么这么巧

网友:
最少也要画出是那个电组吧   这样我们哪里知道是那个

网友:
兄弟   别乱搞哦     你那很明显是A1466的机器   你搞个A1502     忽悠啥呢

网友(2021-07-28):
此贴有灌水之疑,明明是A1466的板子,怎么是A1502呢!

网友:
楼主需出来说明下,不然删贴啦!!看到举报才看的,一看果然有问题!!

网友:
这块的3.0的电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