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开机不跑码 2.5V不出来的通用改线思路

楼主(2019-03-18):
技嘉台机主板:GA-A55M-DS2

客户机换了主板留下来的
现像是开机不跑码

先换一个BIOS没有效果
换内存CPU都没有用

只好慢慢放下时间来查
按照图纸,先测一遍所有的电压,看有没有全出来:

果然发现情况:

测得2.5V电压没有出来,对地也正常

没有料,只能改线路

先是放二极管上去,没接负载,出来还是3.3V

后来想到用一个MOS管上去,G级接地,利用体二极管单向导通

G极无电压,就有压降
输入是3.3V 不接负载,输出是3.0V左右

接上负载,输出的S极只有2.6V

刚好够用:

改好线路,插上诊断卡
开机有跑码
接屏有显示了
再测二个小细节:
不装小电池有显示
把B_BIOS,这个备用的BIOS拆了不装
也有显示

此贴关键是2.5V不出来
以后2.5V不出,估计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改;
MOS管功率够大;

网友:
这种板没有料,测试好了下次备货一起拿吧,2.5V来的真不容易,应急用可以。

网友:
您这是用电线强接啊,不过修好就是硬道理!   学习了,以后我练练! 哈~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好像台式机电源上有种圆的二极管可以直接改,有压解的。我试过。

网友(2019-04-17):
飞线在好看一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