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55P6液晶电视死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18):
TCL 55P6液晶电视死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55P6

  机芯:MS838C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死机

维修与分析:

  主板是直接输出RSDS信号,机架无法正常显示图像,找整机测试主板故障为白屏故障,此数字板集成了 T-CON 电路,因此故障点很可能在T-CON 电路上,拆除散热片测量主芯片数据对地阻值未发现异常,测量Gamma电路时发现VCOM_ADJ脚阻值异常,焊掉UT3后阻值仍是接近对地短路,细测量发现 TCT54存在漏电问题,安装UT3及更换电容后,接整机图像正常。至此,TCL 55P6液晶电视死机故障修复。

网友:
电容坏引起的死机,,,,,。。。

网友:
针对故障,问题找得比较准备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