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强调!!!ISL95812 EN通病 技嘉B85M-D3V-A为例!!!~~~

楼主(2019-03-18):
版号:技嘉B85M-D3V-A  V:1.0
故障:进系统不定时死机

不上图了  总结下就好了。

这台机子会死机  扫硬盘 有坏道  给客人更换了新硬盘,拿回去  客人说还是会不定时死机 而且很明显。
有时候一天没问题 有时候几分钟出问题 后面很明显 几分钟就出问题。
因为刚换了硬盘  一开始忽悠下 试一两个小时没事就叫她拿回去再用
后面真的不行 客人已经跑了4-5趟了,最后用新主板测试 确定是主板问题。

故障描述:进系统不定时死机,会越来越明显。进BIOS也卡定死 死机时 各大供电正常。
后面几次客人拿来时  第一次开机很快就关掉 要按第二次开机。

各大供电正常  刷BIOS 一样。
因为 修过很多这个CPU 管理芯片 ISL95812  EN 故障是通病 之前也发过好几个贴。
所以再测下EN脚  5.5V  偏高  这板正常3V   更换分压电阻 修好!

ISL95812 EN故障表现出的故障现象分类:目前修最多的采用这个芯片的主要是 技嘉和映泰
1,无CPU电压  (映泰H81)
2,开机掉电  反复重启
3,不上U 出CPU 供电 上U  瞬间掉电。
4,CPU供电 1.8V  电压不断往下掉  直至掉电重启。
5,不定时掉电
6,第一次开机  自动关掉  要二次开机  并且不定时卡死 不掉电(这个板)

修到这个ISL95812 芯片的板 多留意下 CPU EN 电压 。
还有 同款的 ISL95820  估计也是一个鸟样。(技嘉B85大板 EN也爱坏)

加分随意!

补充:EN电压就是  开启电压
          不要问我为什么EN能引起这些故障   事实就如此!

补充内容 (2019-3-30 09:59):
至今修好已经半个月了  微信问客人 客人说 没见死机了   不会返修了。以前死机很明显。

补充内容 (2019-6-14 15:54):
V星B85M-P33  也修到 开机死机问题  ISL95812 EN 6V多

 会员1191849100鑫豆2024-11-21 11:19
 会员1352322100鑫豆2024-3-9 22:12
 会员212576100鑫豆2024-1-31 15:59
 会员45519100鑫豆2023-10-30 09:01

网友A:
en偏高会造成死机吗?估计还是要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偏高会造成死机吗?估计还是要返工。

是的 很明显  如果返修再回复你  应该不会返修

网友B:
两个分压电阻要不要换功率稍大点的,

网友:
恩不出来,一般都可以直接拉高啊,没有过高一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分压电阻要不要换功率稍大点的,

我按原值 更换

网友:
等着客户下次再来,,,,,,,,,

网友:
EN 电压不是开启吗,最多也是不出CPU供电,怎么还是死机,有点好奇

网友C:
谢谢“青杏煮酒 ”师傅对使用ISL95820芯片出现故障现象的总结,学习了!

网友D:
大哥,你这板子EN是什么上拉的,为什么我这块是IO控制的,哪里来的5V哦

板子目前的故障就是不定时掉电重启,头疼中,VIN测了都是1.9,没啥毛病BIOS中查看电压也是正常范围,难不成IO会有问题,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板子EN是什么上拉的,为什么我这块是IO控制的,哪里来的5V哦

你是 B85大板吧              都是 12V上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板子EN是什么上拉的,为什么我这块是IO控制的,哪里来的5V哦

DR92 DR100  也是分压电阻呀 一样的呀  受IO控制而已  技嘉B85 这个EN 也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青杏煮酒 ”师傅对使用ISL95820芯片出现故障现象的总结,学习了!

哈哈 好久没见你发帖了

网友E:
确实是通病,在B75/85  h81这3个板上尤为常见,而且不管是什么品牌的,现象都差不多:无CPU电压/掉电/或者进系统自动重启;本来想在我前天的帖子分析一波这个EN的,但是我到目前位置还不是很懂这个PDF;主要是我见里面写着的VR_ON 是一个1V的电压,但是他在那个触发阀值的电阻参照表那一页,和电流电压的那里又写着一个关于VR_ON Input High 是在0.7V/0.75v ,然后在后面的那个开漏热过载输出指示中(芯片的第5脚):VR_HOT# / 又写着的是一个0.881-0.948的一个电压区间标准;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个指示条件,应该就是类似于平时我们那个插排上的LED灯,通电亮反之灭(LED灯的电压和插排进来的220V电压应该是相等的),那他的电压就应该是处于0.7-1V之间(复合他这个EN开启的高电平起点0.7V和一个极限值1V),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那问题又来了,在我修的V星H81m-ie35上,包括在一些目前技嘉之类的B85,也就是楼主这个帖子,见到的是1.2V 及3V这个区间的居多,和这个数据手册又不一样了。。。。所以还在坑里面没绕出来,如果LZ得空,恳请捞我起来这个坑~~小弟感激不尽
    数据手册我看到饼哥发的那个比较全,大佬得空的情况下,加上心情好的话,然后又方便回复的情况下,私聊我或者发帖回复A我一哈,感激涕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通病,在B75/85  h81这3个板上尤为常见,而且不管是什么品牌的,现象都差不多:无CPU电压/掉电/或者 ...

具体看 图纸 电压标准吧  对PDF 研究不多  我三板斧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具体看 图纸 电压标准吧  对PDF 研究不多  我三板斧多点

那我复制这个链接到我帖子上,我看看有没有大神给我解释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复制这个链接到我帖子上,我看看有没有大神给我解释一波

恩恩 没事

网友:
大佬还没休息吗,钱赚不完的-- 我准备装机睡觉了-

网友:
查了下图纸EN是12V分压10K和3.3K。同时受控IO。学习了

网友:
从故障分析每一个正常的电压就应该工作正常,但凡不正常肯定有有不正常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