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扩容 扩容报错53 求助

楼主(2019-03-18):
iphonex 扩容报错53什么问题 爱思刷卡在60 正在验证savage

网友:
换硬盘要写号  你确定写成功了吗  如果确定那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A:
兄弟
换mac刷就过了 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换mac刷就过了 经验啊

mac?我也碰到一台刷在50 报56的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个报错53,然后换个端口刷就OK了.如果用精诚PC平台写的话,有时好像会占用端口.导致一些不正常.

网友:
网络问题。用有线网

网友(2019-05-13):
网络问题修好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