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9-03-18):
上电测电压,内存、桥电压、PLL、VTT都有 测到VCCSA时没电压
VCCSA电压是由MOS管下面的六脚控制管 控制输出的,导致VCCSA 没有一般是两个原因一是缺少开启VTTPWRGD 二是控制管坏。这个六脚的芯片只有联想或者DELL的品牌机主板才有,没有换,所以我都是直接短接MOS管的DS极用VTT电压代替VCCSA电压这两个电压相差不大可以用

短接后VCCSA有1V电压了但是CPU没有电压说明是时序的问题不是控制管坏

测量VTTPWRGD 0V 直接拆掉 Q7还是0V

测量VTTPWRGD的对地阻值为零,短路了。。。。

短路了就把VTTPWRGD相关的元件拆拆,首先把NCP102S控制管拆了然后拆电容再然后拆VCORE主控芯片,拆NCP102S控制管无果拆了C630电容后阻值恢复正常了

拆了这个电容把NCP102S控制管补上VCCSA已经正常发出CPU电压也有了,接着就是亮机了

没分了大家加点分~~~

网友:
正好有几台同款主板的机子,都是开机报二声,怀疑是BIOS的事!

网友A:
虽然不是 6脚坏  但这个芯片真爱坏  平时可以备多几个

网友:
按照维修来说。一般我都是直接拆掉。不装。维修以速度为先

网友:
VCCSA没有 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好几次了 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 6脚坏  但这个芯片真爱坏  平时可以备多几个

看来卖料板时也要多拆拆这些容易坏的,又少有卖的芯片

网友:
台式主板修得少,和笔记本有点区别,楼主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短接MOS管的DS极用VTT电压代替VCCSA电压,VTTPWRGD这个信号会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MOS管的DS极用VTT电压代替VCCSA电压,VTTPWRGD这个信号会出来吗?

这个板子不会,因为VCCSA电压和VCORE电压开启都是VTTPWRGD,别的板子一般不是同一路开启比如技嘉的VCCSA开启是VSA_REF而VCORE开启是VTT_PWRG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 6脚坏  但这个芯片真爱坏  平时可以备多几个

待机情况下  1.05ME 正常 ,  触发后为0    ,电压VCCIO没出 ,连接桥和IO  。这种情况是桥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情况下  1.05ME 正常 ,  触发后为0    ,电压VCCIO没出 ,连接桥和IO  。这种情况是桥有问题吗

VCCIO 没出?那查下条件呀   如果是桥问题 短路会很烫的吧   测下G级

网友(2019-05-04):
Bios有么,我也出问题了,能提供一个么,570037634@qq.com.谢谢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厉害  步骤很清晰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