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S5黑屏

楼主(2019-03-18):
正常使用没摔,放着突然不亮了开机声音有,电脑能读内存,我对着图纸发现屏幕接口在开机时候有VCC_3.0V_LCD,VCC_1.8V_LCD_AP,开机一会没了。4.4,4.6,7.0一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没插屏幕排线是不出这些电压的,有没人懂的兄弟说一下,谢谢。以下是图纸

在排线座这测得到3V和1.8V在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4V和7V一直没有

下面这个图中,哪个信号是检测是否有装上屏幕的啊?是PCD_INT吗?

在下面屏供电芯片近端测得4V的都正常,7V一直没有

这个主板跟国行的主板是信号那里多了一倍的信号,下面是国行的图,我是不是不接这多出来的信号,就能让屏幕通用?就是用飞线试

网友A:
背光出问题了吧   换个屏试试嘛

网友B:
怎么看还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出问题了吧   换个屏试试嘛

如果想飞线试试屏幕,有亮光就行,我还有两个国行的主板是好的,是不是飞供电的线就行呢?那几行保险是信号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还是屏问题

那个屏外观好,我早上用着没动,下午就黑了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