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7定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3-18):
刷机可以通过就是进不了系统,开机界面有点卡。拆外配排除法,拆到前照相头可以进系统了换一个照相头维修结束

网友A:
今天心情不美丽,修一个6代UMT板 故障开机电流290ma起跳 无服务  WiFi信号弱  电流290起跳是指纹3V拱电接地了是一个电容接地了。WiFi是天线扣断了。无服务修出2G没有4G,开关机几次2G也没有了,心累修了两个小时直接退机了UMT还是退机保平安

网友:
楼主手机修的好 以后多发一点这种干货 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心情不美丽,修一个6代UMT板 故障开机电流290ma起跳 无服务  WiFi信号弱  电流290起跳是指纹3V拱电接地 ...

UMT主板是手机维修里面都怕的啊,退了好,不然越修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