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暗屏之换屏线和屏线接口

楼主(2019-03-18):
收到客户发来A1278一台开机测试故障暗屏拆机发现主板屏线接口处有明显进水烧坏痕迹经测量发现屏线短路(可能是屏主供电和屏线接口地导通)虽后我老同事打电话要了两个屏线接口。同事很爽快发来了两个屏条(带屏线接口)收到货后用风枪顺利取下,在焊接过程中和同事打电话问怎么换比较好。同事说用风枪说别用烙铁焊不好焊,我用风枪一吹屏线接口变形了,这就尴尬了,在打电话确认。同事说把主板供电接口取下吹,然后我在焊一吹又变形了,更尴尬了。接口没了。过了一会想起来自己有更换的IPAD屏拿出来看了看一样的。这次要小心了。然后想想了同事说的把电源供电接口取下来吹什么意思。瞬间明白了。是用风枪在主板背面吹虽后顺利更换完毕 然后从主板飞线到接口处。接屏开机背光亮了。 我们这小地方修苹果机的机会太少了。希望同行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可以用隔热胶带贴上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隔热胶带贴上吹

第一次换苹果屏线接口,下次明白了

网友:
问下楼主 苹果的屏怎么拆掉的

网友:
接口太难焊了,我直接给焊坏了

网友:
接口不耐高温,可以买耐高温的接口换啊

网友:
换接口要小心啊  疯抢风速太快了吧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接口很好焊的啊       我一直都是用烙铁焊     楼主的焊工还要加把劲啊

网友:
老师傅教我200左右的温度,能让锡化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要焊的吧,。。。。。。。。。。。。。。。。。

网友:
200多都可以吹下来

网友:
温度太高不行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直接放上BGA。BGA下来我再用烙铁轻轻加焊一遍OK。成功率很高

网友:
直接放上BGA

网友:
兄弟,可以从背面吹

网友:
                高手    这也能换

网友:
直接吹                 都是化的                         ·

网友:
这个就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用138度锡浆 温度200度可以

网友:
贴上隔热慢慢吹,
苹果的主板散热比较快,要吹很高温度

网友:
我都是用 风枪直接取的,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这个接口线还算接得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