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开机后出现标志就关机了,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3-19):
但是可以进BIOS,也可以进pe装系统,但是一进电脑本身的系统就关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建议重装系统后测式建议重装系统后测式

网友B:
主板供电不足,显卡都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同意楼上重装系统先

网友C:
换硬盘或者cpu供电大电容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还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装系统后测式建议重装系统后测式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供电不足,显卡都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同意楼上重装系统先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或者cpu供电大电容看看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D:
机器型号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测,还能判断哪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型号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测,还能判断哪里的故障?

额,我在做其他事的时候我们老板弄好了,没机会问,我刚刚进电脑店给人当学徒,好多没注意,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