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Q129-DA0U83MB6E0

楼主(2019-03-19):
惠普Q129-版号:DA0U83MB6E0。

遇到问题是:待机0.01开机电流0.04。测量各大电压发现除了待机3V.5V有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电压,首先维修内存电压,发现内存芯片S5控制3.3V没有信号,

经测量,此信号是EC芯片发出的,开始测量EC芯片相位角,发现EC部分是有信号的,

而内存供电芯片控制角没有电压信号。这个时候怀疑是短线问题,
开始用漆包线从EC相位角接到内存供电芯片连接点一根线,

接着开始通电测试,维修结果:亮机。维修结束
【不喜勿喷,供各位工程师参考维修,另外附上此次维修使用的本机BIOS资料和PDF图纸一份,供各位工程师下载】下载前请对准版号

BIOS资料

网友:
我以为是桥坏了啊

网友:
可以先看看中间经过那个电阻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