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61 820-2261-A 秒杀不触发

楼主(2019-03-19):
SB_RTC_RST_L  经过检测这个信号只有1V .  直接拆掉C2806 正常了  触发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新手学习了!

网友:
哦。 RTC 电容漏电

网友A:
修烦了  不想维修 今天修过USB3.0不能用 拆完后直接开不开机了 烦死了

网友B:
这个需要耐心查,估计也要查很久吧

网友:
SB_RTC_RST_L   能准确的查这个 肯定是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烦了  不想维修 今天修过USB3.0不能用 拆完后直接开不开机了 烦死了

这事情经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耐心查,估计也要查很久吧

也没很久,因为比较懒 拆开C壳就开始测不触发的条件, 主板都没拆      有图纸 有电位   比较好查的